联想SL410 不触发 简单维修

楼主(2015-04-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L410机子一台,故障为不触发,拆出来板子量了一下3 5V全出来,

开搞!

找到时序   一步一步来
2: NBSWON# 按开关有跳变
3: DNBSWON#正常
4: S5_ON 正常
5 :RSMRST# 正常
6: SUSB#/SUSC# 没有电压
原来问题在这里,南桥收到了RSMRST#但是没有发出SUSB#和SUSC#,热风枪吹了一下,亮机了,原来是南桥虚焊了。黑胶的南桥,上BGA干它,挂了的话最多换个桥嘛,做完BGA修复OK,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思路点单明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笔记本维修,推进工作效率,建立保障企业独立真实报送统计信息长效机制,

网友B:
南桥问题引起的不触发  很少加焊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引起的不触发  很少加焊搞定的

是啊,这个机子南桥虚焊的不常见

网友C:
黑胶的桥,一般都很难搞,换桥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点单明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笔记本维修,推进工作效率,建立保障企业独立真实报送 ...

人才在民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胶的桥,一般都很难搞,换桥又麻烦

已经100%知道是桥虚焊了      就搞了     要是不好就只能植球了

网友D:
不错啊,这黑椒不是很难搞,关键是楼主找对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这黑椒不是很难搞,关键是楼主找对故障点

就看了一眼电路图的时序     全部在点位图上查的  一目了然

网友:
这样的桥焊一下就爆了

网友E:
思路清晰,怎么用点位呀,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怎么用点位呀,大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235-1-1.html
    我前几天发的点位教程

网友:
黑胶说干就干哦?不拆下来能行么

网友:
简洁明了的维修过程  牛B

网友F:
楼主看点位图的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点位图的是什么软件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235-1-1.html
顺便给你点位使用方法

网友:
简单明了。直接。 这才是维修之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235-1-1.html
顺便给你点位使用方法

谢谢!支持WIN7吗?

网友:
点位图还不会看 楼主吊

网友:
楼主是对取黑胶有把握,不然,不会说如果不是南桥就直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支持WIN7吗?

必须支持啊     我就是在WIN7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必须支持啊     我就是在WIN7下用的

好的,再次感谢!

网友:
这机器南槔虚焊还真没碰到,还是LZ运气好,加焊就搞定的............

网友:
AMD的南桥吗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顺畅多了,换做ASUS的板子就麻烦很多。好多连点位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