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拔掉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

楼主(2015-04-28):
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机器拔掉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那么怎么解析为什么主板不装CMOS电池 EC会自动向南桥请求开机呢? 望高手解答。

网友:
因为本人碰到一台进水坏的Y471A主板,换了EC,补了氧化电阻,飞好断的线之后,故障表现是这样的: 插电就自动触发显示,长按开关关机之后电流掉到0.01立马又触发亮机显示,有的时候又正常,不会自动触发,也能正常关机。
查了#WAKE_ON信号3.3正常,除了这个信号没什么思路,突然想到板子不装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是不是由于这块引起的,但是我不清楚不装CMOS电池板子是怎么一个触发过程。

网友:
拔掉CMOS后  南桥就不需要EC发请求信号了  自己就上电了

网友:
也许是COMS 没电就保存不了设置了 南桥得到待机就默认开机 发出SLP#了

网友:
我现在修得这台机刚好反过来
没电池正常触发,有电池自动触发,

网友:
这个习惯它这样了,真没研究过为什么?

网友:
软件问题吧。。不关硬件的事,,应该是BIOS默认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网卡挂了吧!

网友:
某个芯片坏了也会引起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