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000 进水维修

楼主(2015-04-28):
DELL vostro 3000 进水,拆机一看,腐蚀严重!先把板洗干净再说吧!

测所有电感均无短路!上电——待机0.025 这算正常吗……不是,测下3V5V都没有!先抓下5V上管G极波形,如下图:正常——再抓下3V——示波器没有任何反应

拆下3V上管,再测G极如下,正常,说明芯片有工作,而且很正常。

5V电感后端波形: 可以看出5V已经正常,只是因为3V不正常,所以让5V也随之掉下去了……

仔细看一下,发现3V上管D极,也就是共公点那里断线了。也就是D极无电压,用一根线把断的线连起来。

上电:此时3V5V都已正常。

附上3V5V正常波形。

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没有——触发,按了下开关——这下坑了,电流上到0.45,不动了,一会就掉电了,果断测了下CPU供电,果然没有!找到图纸,看了下芯片。测17脚供电,没有,也是由公共点供电的!

直接找到与17脚相连的电容。从公共点飞了一条线过去,上电。

上电。电流一路狂奔,亮机

来张亮机图

很简单的问题,高手勿喷,看到就给来点分吧,反正加分又不会扣自己的分!

网友A:
东木老贼日进斗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木老贼日进斗金啊

............

网友:
好技术呀!

网友:
腐蚀的挺严重的,还好没在芯片处,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木老贼日进斗金啊

最少20斗金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