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5-04-28):
同行拿来一台G470说开机没有声音,打发走同行,自己排除软件,和内置喇叭都是OK的后拆下主板发现U30

处理好,换了个声卡试机一样没有声音。。只有慢慢查了,什么耦合电容,南桥信号,都正常。。没办法到回U30继续查。发现U30 27PIN对地为0

这路也就C620 621 两个电容,声卡是新的基本排除,那应该就是这其中一个短路拉低了电压,把两个电容都拆下来发现C621直接通0了。。找个好的补上,试机+LDO_OUT_3.3V正常了,进系统声音正常了。

网友:
太神奇了,就这样秒了?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我遇到过惠普 的好男 弄的

网友A:
说不定人家的声卡还是好的呢

网友:
这都能被你发现

网友:
这种 无声音的 还是很好修的  我有一个声音一卡一卡的 换声卡也不行

网友:
没修过没声音的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人家的声卡还是好的呢

同上 芯片首先就应该查供电的 换了芯片才查 表示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上 芯片首先就应该查供电的 换了芯片才查 表示无语

说了芯片周围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芯片周围进水了

我没看到你说进水啊

网友:
一般可能都是这个位置进水了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上 芯片首先就应该查供电的 换了芯片才查 表示无语

本来声卡没问题你还要非搞的那么麻烦去换芯片,虽然声卡比较好换但是也是要成本

网友:
电容短路会发烫的吧

网友:
正常可以先加焊下,清洗

网友:
凡事都讲究先易后难 这样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楼主也挺不错的了 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