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 这个CPU 供电还需要什么条件啊

楼主(2015-04-28):
这个cpu供电芯片    1234 都有电压   40脚开启也有电压     其他脚位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求指点

网友A:
40脚开启 41 42 43S SIVD需要有波形   前提是排除PWM短路 排除U坏, 而且这种晶体芯片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41脚时钟,我也不确定是否是对的

网友:
34脚应该是基准电压把

网友B:
查数据手册,用灵格斯翻译啊。,老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数据手册,用灵格斯翻译啊。,老林

数据手册  有时候越看 越不明白   还是有人讲解下好点

网友:
条件都满足还是没有电的情况下换芯片

网友:
cpu没供电的原因很多吧,不能单纯地看电源供电芯片,也得要看看主板南北桥,内存供电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有时候不出cpu电压的 很难修

网友:
看看其他电压正常吗?北桥。

网友:
路过    打酱油的

网友:
考验你技术的时刻到了

网友:
到基地学习下

网友:
请问这个10分谁得到了

网友:
lz慢慢试吧!

网友:
这个芯片集成MOS 的吗   楼主 电感后面的图片能不能瞧瞧

网友:
截图太小了   百度搜索一下吧  先出那些电压

网友:
VDD也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脚开启 41 42 43S SIVD需要有波形   前提是排除PWM短路 排除U坏, 而且这种晶体芯片是最容易坏的。

其实是晶体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