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充电出现插头维修

楼主(2015-04-28):
    充电出现插头标志,先测电池接口3 4脚有没有阻值,没有则短接FL10即可。有些人短接后,充电依然出现插头标志,那么接下来在测试电池接口5 6脚有没有阻值,没有的话,就短接 FL11.
其实,电池接口3 4脚是电池温度检测,5 6脚是电池电量检测,其中一脚没有阻的话,都会出现充电时出现插头标志,如果测试都有阻值,或者有些人把FL10和FL11短接后,故障依旧的话,那么就换个电池,电池损坏也会造成充电出现插头标志。

网友A:
这个已经是iPhone5的通病了。补充一下这个出现的现象是显示充电但是增加电量,关机重启后就电量就涨上去 有时候会出现重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iPhone5的通病了。补充一下这个出现的现象是显示充电但是增加电量,关机重启后就电量就涨上去 有 ...

是显示充电但是电量并没有显示增加,从启后电量显示已经充进电池的电量 是这样吗?我修过台达平板这种现象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看下 我有一个IPA5不充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有时手机的故障点还是很小的地方

网友(2015-07-26):
5 6脚是电池电量检测其中一脚没有阻值的话,应该代表5和6脚到电源管理IC对应引脚之间断线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