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1SD 2.1

楼主(2015-04-28):
那位大师有华硕U31SD  REV:2.1 的BIOS啊?显卡型号:N13M-GE5-B-A1
在论坛里下了几个都能亮机,可是进系统都是显卡感叹号啊,有的是双感叹号。谁有这个好BIOS,麻烦上传一个,急啊 ~~~·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哦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啊    你这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哦   有可能是显卡

显卡我已经做过了,这板子之前就是刷BIOS亮机的 ,我们这里几个win8的硬盘,都试过有的显卡叹号,有的双叹号,显卡叹号的打完驱动还是叹号,之前我修U31SD。  2.0的这种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啊    你这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 问题··嗯好我在淘宝上看看

网友:
大师有没有啊!!1

网友C:
换WIN7系统试下,可能是驱动也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只能找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WIN7系统试下,可能是驱动也还是显卡问题。

WIN7有换过,谢谢你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WIN7系统试下,可能是驱动也还是显卡问题。

大师还是感叹号!!

网友:
显卡的供电、PCIE总线时钟、晶振、PCIE数据线查查

网友D:
你看看是否又掉电容的

网友E:
刷了那么多的bios
还怀疑BIOS? 莫非是这个机器有多种显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那么多的bios
还怀疑BIOS? 莫非是这个机器有多种显卡 ?

这次2.1版本的显卡是跟之前同版本的显卡不一样!所以找个BIOS好难啊,版主发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是否又掉电容的

没有啊··我之前也遇到过有电容坏引起感叹号的!

网友F:
这个是BIOS问题吗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上次修华硕的K43S就是BIOS不对显卡装不上驱动,在淘宝买个BIOS就好了,需要的话给你推荐个卖家,我需要华硕 的 BIOS或者点位图都是找他买的。感觉他华硕的资料很全面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上次修华硕的K43S就是BIOS不对显卡装不上驱动,在淘宝买个BIOS就好了,需要的话给 ...

谢谢大师,麻烦你给我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BIOS问题吗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呀

下卡已经换过了,我遇到过几次都是BIOS的问题,每次都搞的好惨!

网友:
显卡感叹号!!没见过啊.是不是那个显卡有问题啊,因为你都刷了BIOS

网友:
修好了没。修好通知下看下你这是具体是什么故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