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短路不开机

楼主(2015-04-28):
此机是摔的,然后拿去充电,一直不开机,到手后夹电短路不开机,用数字表测量正负极不通,为什么又夹电短路呢,拆下电源不短路了,换上一颗又短路了。(电源苹果LOGo头顶那颗电容短路了,拆掉电源依然是通的,后有测到此电容短路,拆下后正常,搞定。
.

网友A:
你这是B+短路还是,开机后短路啊!说的不太清楚哦!用加电法不行吗

网友:
应该是B+短路吧 应该是不良

网友:
短路了 一般不只是个别损坏.

网友:
会把电容摔短路?

网友:
电容击穿造成短路

网友:
和摔过有关系吗?

网友:
是后期电容有短路吗

网友(2015-07-26):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B+短路还是,开机后短路啊!说的不太清楚哦!用加电法不行吗

公共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