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开机灰屏是 换了屏线和屏一样的 南桥问题么

楼主(2015-04-28):
联想Z400 开机灰屏是 换了屏线和屏一样的 南桥问题么
开机灰屏

网友:
你是集显的?外接测试过?

网友:
开机灰屏一般都是LVDS模块出现问题

网友:
有独立显卡的吗

网友(2015-06-03):
我的也一样 改下控制 又不能调节亮度 烦啊

网友:
有这款机器的BIOS吗。

网友(2015-07-16):
pch看下呀

网友:
我手上的这个是暗屏,有次拆机又正常,不过没管多久还是那样暗屏,(看得到,就是不太亮),外接屏是好的,还有哪位有这个屏接口的定义,我怀疑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5-08-17):
开进暗屏 进入系统正常 我也遇到

网友:
这板子很垃圾

网友:
请问你的Z400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2016-07-24):
我的也是灰屏,外接正常 不知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哪里啊

网友:
BIOS 里面切换成集显继续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