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2, REV.300

楼主(2015-04-28):
华硕P8H61-MLX2, REV.300       今天修好此板,上CPU,上内存。诊断卡和诊断卡上的复位不停闪耀,测量所用供电都掉电。在官网上刷了一个BIOS,代码直接显示55.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正常了。在百度上说诊断卡显示55是USB的问题,然后就重新刷了一个与USB兼容的BIOS,上电正常跑马了。

网友:
此板子诊断卡显示55的时候,每次开机响4声短叫

网友:
55应该就是亮了

网友:
我之前遇过这个代码,之前是可以点亮的。代码也是正常跑的,有个USB接口是坏的,客户脚我换了之后,代码直接跑55了,在百度上查找说是USB接口的问题,我然后就把USB接口拆了,  代码还是跑55了。现在又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才搞懂了,  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
听说华硕官网的BIOS经常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