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自动上电,掉电,秒杀,

楼主(2015-04-28):
通电会跑到0.006-0.15-1.35.-2.45-3.67-0.006,首先想到的是里面应该有短路,有电压没出来,一摸CPU上电瞬间温度直接飙升到掉电,就不说废话了,直接上图整结果吧 PF3 不通,另一端阻值只有13欧,烧机大发开始 PC69短路,去掉,更换PF3,通电开机     看过的顺便给顶俩个分呗,谢了!

网友:
看不明白呀

网友:
赚钱了     intel的u吧

网友A:
楼主烧鸡用多少电压电流。

网友:
我都是电流控制在最高2A以内  ,一般都在1A多一点就少出来了。

网友:
很痛快的,咔咔几下 就搞定了 思路好清晰 赞一个

网友B:
楼主 烧鸡用多少电压电流 这个可调电流不显示怎样调呢 只能显示电压

网友:
烧机法  屡试屡爽

网友:
这个板子 PWM设计了多个保险 一般保险坏的后级多有短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故障算是通病 了,修过好几台。THINKPAD的机的保险做得多,保护做得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烧鸡用多少电压电流。

我不是楼主,一般CPU烧机,拆掉CPU之后,正常阻值是比较大的。那么烧机就用CPU供电电压来烧,一V出头。电流慢慢调大,一边摸CPU供电那块

网友:
学习到了一点小方法!

网友D:
发觉做维修的多是瘦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觉做维修的多是瘦子

哈哈,明显胖子么赚的都不够自己吃的啊,我门这边工资老底了,

网友:
短路用它,百分之80都能搞定,排除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烧鸡用多少电压电流 这个可调电流不显示怎样调呢 只能显示电压

差不1多V       最好还是搞个可调电流的好,,,,烧鸡看着心里也有底,就怕把其他烧了,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快捷

网友:
烧鸡大发

网友:
看不懂
PF3不是保险丝么 你换上去就行啦 还是后面还有短路没说出来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有经验

网友:
请问pf3是什么芯片呀!我感学电脑维修不太懂,能指教下吗?感谢了

网友:
用烧鸡法就是快

网友:
这种公共端短路的,我只遇到过完全短路的,还有十几欧姆的没遇到过,也算见识了哈。

网友:
楼主应该把除保险外,哪短的原件也说下勒,我看了有一笔带过的感觉。
而且保险断,短路一般说明还有好几处有问题   可能不单单换一个发烫原件就会好啊。

网友:
看不懂,pf3都开路了,哪里来的大电流呀,不明白。

网友:
电容短了,保险坏了,是这样吗。

网友:
你讲的简单多了  楼主没讲明白

网友:
短路基本上都可以秒,秒不来的至少也可以修好

网友:
我是新手 楼主强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楼主,一般CPU烧机,拆掉CPU之后,正常阻值是比较大的。那么烧机就用CPU供电电压来烧,一V出头。电 ...

一般不为00都可以吧,拆了U就会大很多,没有具体的,看机子

网友:
烧鸡能显而易见快速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