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2.0 5V短路求指点

楼主(2015-04-28):
各位大哥看看是不是短路,有5V的地方都拆了一遍,都没好,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在线等!!!!!!!!!!!!!

网友A:
用烧鸡大法直接烧,摸哪里发烫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烧鸡大法直接烧,摸哪里发烫拆哪里。

我试过了摸不出来, 还能开机就是不稳定,这是我前天我没来了我徒弟捡的死鱼,今天客户又拿来了,

网友A:
都拆了哪些东西了啊?图片看不出来啊,在你万用表那里看到个芯片是声卡?

网友B:
有点位图 参考所有5V线路??  一路一路拆???
  不然自己跑5V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拆了哪些东西了啊?图片看不出来啊,在你万用表那里看到个芯片是声卡?

我怕把芯片搞掉了,拆了没好我又装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图 参考所有5V线路??  一路一路拆???
  不然自己跑5V线路?????

你有没有点位图,我没找到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把芯片搞掉了,拆了没好我又装上去了

修短路的时候,拆下来的芯片不要拆一个觉得不是又装回去,不一定只坏一个芯片。等短路修出来了再装回去,切记。

网友:
你说的5V短路,检查的时候,是测量24PIN哪里的5V吗,还是USB 5v,因为前几天我修片,V星USB短路的,能正常开机,就是USB不能用,烧鸡烧不出来,结果一个一个拆USB附近的8脚,修好了

网友D:
有个固态电容,我上次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个固态电容,我上次拆了。

我打了这些固态电容都没在5V上面啊。大哥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E:
你个体说说这个板的故障现象吧,测量到46是测什么地方的,这个不一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个体说说这个板的故障现象吧,测量到46是测什么地方的,这个不一定短路。

是红线短路了,全板

网友:
全板短5V也能开机呀

网友:
用烧鸡大法,烧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很多MOS管子短路了 你拆芯片查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打了这些固态电容都没在5V上面啊。大哥有没有点位图

阻值46不是短路的。但是这板的确有固态短路的现象。

网友F:
5V连的地方很多。COM芯片,声卡等,IO也会拉低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46不是短路的。但是这板的确有固态短路的现象。

你们手里面有没有这个板,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连的地方很多。COM芯片,声卡等,IO也会拉低5V

我现在纠结的是   到底46是不是短路,谁有这个板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