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看不懂请高手看看 2_5LEVEL 这个电是哪里产生的?

楼主(2015-04-28):
图纸看不懂请高手看看 2_5LEVEL 这个电是哪里产生的?  图纸也上传了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那个信号是给324的,不是324给出来的。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信号是给324的,不是324给出来的。不要误导楼主。

那是从哪出来的呢?

网友:
楼主找下这个地方,从这里出来的。

网友A:
从图纸看来这个2_5LEVEL应该是一个5V,LM324第五脚要什么样的电压由电阻R223和R209两个分压决定,看下电阻R223一端是否为5V,没有的话查我上面的切图那里,有的话查电阻R223和R209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从哪出来的呢?

324第五脚是信号进,第七脚是信号出,楼主的那个图里面是为了产生VTT_GMCH这个信号,从而产生北桥供电。至于2_5LEVEL是怎么来的,请看我下面的回复。由于今天网络超级的有问题,所以回复比较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看来这个2_5LEVEL应该是一个5V,LM324第五脚要什么样的电压由电阻R223和R209两个分压决定,看下电阻R ...

这个2-5LEVEL的出处你找对了   但是电压你说错了    这是一个2.5V的电压  至于为什么是2.5V   5VSB通过R184后  就被Q13这个稳压管   稳定在2.5V的电压  然后改了个名   变成2-5LEVEL      那个R647用虚线标的  应该没装  所以不存在上拉

网友D:
2.5LEVLE最Q13 431产生的,431最一个带2.5V基准源的一个IC,当他CR极直连时它就最产生固定2.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LEVLE最Q13 431产生的,431最一个带2.5V基准源的一个IC,当他CR极直连时它就最产生固定2.5V,

是这样子的.431内部电路其实就是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工作的原理.其本身阴极输入应该大于内部二极管的稳压值2_5LEVEL在这里可以理解成通过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2.5V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4第五脚是信号进,第七脚是信号出,楼主的那个图里面是为了产生VTT_GMCH这个信号,从而产生北桥供电。 ...

324在这里其实就是门电路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2-5LEVEL的出处你找对了   但是电压你说错了    这是一个2.5V的电压  至于为什么是2.5V   5VSB通过R1 ...

恩,图纸没仔细看,没有看到是431在那里。这粗心还要再改改  哈哈。

网友:
2.5LEVLE 具体电压是1.5V,因为桥供电就是1.5V,所以+-脚同样都需要是1.5V。5V双路供电产生的,经过Q13稳压变2.5V(Q13两条腿都是2.5V),然后经过r223和r209分压成为1.5V,你自己看看哪个部分不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图纸没仔细看,没有看到是431在那里。这粗心还要再改改  哈哈。

老实交待  看图的时候 是不是在想妹子  是不是  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实交待  看图的时候 是不是在想妹子  是不是  是不是

苍老师太淫了,小仓优子成熟了。这帖子让我加深了431的印象,有收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苍老师太淫了,小仓优子成熟了。这帖子让我加深了431的印象,有收获哈。

好吧   那你得感 谢一下小苍优子

网友:
和楼主一样受教了。

网友:
由Q13稳压而来。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