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4S/5手机故障

楼主(2015-04-28):
iphone4 不开机、待机无信号和跳水,如图:

iphone4S 有铃声打电话无声解决方法:供参考。

iphone5不开机,刷机无限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
非常好借鉴学习。。。。。。。。。。。。

网友:
经验贴,高手无私的奉献

网友:
芯片级的维修就是厉害 直接检测到那个电阻电容的故障

网友:
高手,电阻坏也能找到

网友:
楼主  那个无线等待的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供电还是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