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待机电流过高不开机

楼主(2015-04-28):
(无正文)

网友:
这机子这待机不算高呀

网友:
   就一个待机, 怎么知道问题

网友:
哥 把故障说清楚啊  你就一插适配器看看待机 按按开关  除了通病 神都没办法帮你

网友:
1 按按钮是否有反应
2 查按钮是否正常。和主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3 COMS电池拔出再次实验
4 可触发,拔擦内存是否正常
5 不正常查找待机3 5V
6 看是否有腐蚀之类的地方。
7,。。。。看图纸找信号来源。大部分的图纸都是有的。偶尔碰到特别的机子还真没有图纸,
8。。慢慢先查完了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送给专业维修地方吧以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