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开机不亮

楼主(2015-04-28):
联想Z380笔记本,待机0.006.开机电流10041-1.101停止不动。不查内存0.905.供电没有pl7,+VCC_GFX电压,有复位,求思路????、

网友A:
楼主,你的搞好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那些供电有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刷个bios试试把

网友:
先测桥各供电,时钟,再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搞好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准备刷BIOS试试

好了,刷BIOS 搞定了,不过开机白屏,还被别人动手脚了,拉了个3.3v给屏供电,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不跑码就是要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来修

网友:
按时序来,看是出了平台复位后才出独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