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不充电 接口正常一般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5-04-28):
平板不充电 接口正常一般是什么问题呀
不充电
平板

网友:
充电IC 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所谓接口正常是指数据传送正常但有可能接口+5V引脚开焊

网友:
换个新的 表面是看不出他坏掉的灬

网友:
测量一下尾插有没有5V电到

网友:
厉害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充电电压先。好多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