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511 MAX17411 数据手册和去电阻出CPU供电的方法

楼主(2015-04-28):
把这2个脚接地,可以不装CPU而出CPU供电

网友:
我曾经把一个脚接地,不出,没有试过两个同时接地

网友:
实测两脚接地,不装CPU出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在网上找了老半天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对于判断CPU供电是否有问题非常有帮助!

网友:
现在修个机子   cpu供电都修不出来

网友:
好经验 呀

网友:
显卡供电未出内

网友A:
集显供电不能出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不能出来是吗?

是啊 英业达的  6050A2428801 CPU芯片 是 MAX17411 触发0.8A 不跑 就是集显不出来 ???

网友:
刷个8M 就亮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