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V3好奇怪的问题 。上CPU短路,不上CPU就不短路。求大神指点,或给下图纸

楼主(2015-04-28):
盈通AN68V3主板上电保护,用手摸CPU电源芯片很烫,换了,芯片不烫了,
不上CPU不掉电,一上CPU下管短路,立即掉电
把电源芯片取了,上CPU打值,下管短路,不上CPU打值,下管不短路,

上下管都正常。主丶驱动芯片都拆了,只要上CPU就短路。
不上CPU就不短路。不知道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求大神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关桥的问题)

网友A:
兄弟。。。。换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换板算了。。

换板确实是个好主意,但是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却是一种练习是不是,见的多才能长见识

网友B:
你都说了上CPU短路,那就是CPU的问题了。是完全短还是有8左右的数值?上CPU后有8左右的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上CPU短路,那就是CPU的问题了。是完全短还是有8左右的数值?上CPU后有8左右的值是正常的。

只有2的数值,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还有CPU都换过了

网友:
先排除U的问题,剩下就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记得论坛有编文章,说是芯片电源过低,场管驱动电压不足损坏。

网友:
打值是不能装CPU的,装上CPU后由于CPU集成度高,值就会变小这很正常。

网友:
今天我修了块板也是这样,你查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电容有短路

网友:
你不上CPU会出CPU供电吗?估计是CPU供电短路,上CPU出CPU供电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