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MS510不开机 高手进来指定一下

楼主(2015-04-28):
手上一台BENQ MS510 接电指示灯有亮 按一下开机指示灯就灭一下又亮起来 机子没有任何反映,这是怎么情况 我是维修笔记本的 这人没修过 可有高手指点一下( 按一下开关能听到主板上有“滴答”的一声,如按着开关不放手 就能听 滴答 滴答 滴答 这样子。

网友:
个人觉得先要确定电源电压是否已经正常。

网友:
滴答  这是 有元件损坏啊!  妳仔细听听咯!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部分,没有带负载能力,还是电源正常,后面的电路有短路保护,区分一下

网友A:
此机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回答这么专业,确定不

网友:
能通电,电源部分问题很小,仔细排除传感器和风扇,也不排除点灯板和灯泡

网友:
没修过投影,但是原理是相通的,断开后面打值看后面是不是有问题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有短路吧,看有PWM电路不。可以烧鸡不?

网友:
待机电流跳变的情况,在下结论。

网友:
发挥发挥很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