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无法给电池充电

楼主(2015-04-28):
戴尔板子 DV15 由于没有表示机子型号,只有板号

  顺坏丢失的管子
       PQ3801
       PQ3802

此机子待机0.18换EC正常启动后无法给电池充电,也无法识别到电池,另外就是以上的管子坏了,无图,,求解

网友:
机子是戴尔3520.求电池充电电路和管子

网友A:
......!!!醉了!那结果呢?找到料板了?

网友B:
DELL要原装电源吃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醉了!那结果呢?找到料板了?

用戴尔的料板初步尝试无效,同样的板子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要原装电源吃能充电。。

试过新的戴尔原装电池也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