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主板能不能通用?

楼主(2015-05-04):
这两款主板能不能通用?形状好象一样,哪位高手看一下

网友:
看外接接口,一样就可以啊,我简单对比下差不多一样的,你图片放正来好看点

网友:
显卡散热固定螺丝对不上

网友:
板号会一样吗?能装进去吗?

网友:
无线网卡位置不一样  天线可能会不够用

网友:
芯片组一样,又能装进去就行

网友:
应该可以装进去,唯一就是要改散热器显卡部位

网友:
你是用户?要在网上定板子 ?
首先这两个板子 外观相似 不过笔记本是比较精密的 有可能差一点都安装不上

其次你的板子什么问题?一般没有大的损坏 都能修好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

要是定板子 建议你定和你的型号完全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不能用

网友:
接口一样,位置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