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4-28):
提示碳粉用尽 请补充碳粉 下粉通道清理下 下粉马达也换了一个 还是不行 十万火急 知道的师傅们解答下

网友:
震旦好像OEM美能达的吧?

网友:
你该弄的,都弄过了,那就有可能是墨粉检测传感器坏了,导致不能检测到碳粉,这个传感器,一般在显影仓上面,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