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过LOGO卡机维修

楼主(2015-04-28):
品牌:联想
板号:L-A690
故障:开机过LOGO后,卡死,鼠标键盘全部失效
维修过程:由于板子是同行发来的,估计bios已经放过电了,所以触发显示LOGO后,提示按F1  F2时间报错。
此板子通病大家都知道,SB600南桥,开机不显示器bios电池没电的最多,可这个就不一样了,又不是不显示、也不是卡logo,按键盘也没反应,测USB数据都有、5V电压也有,这时想是不是bios里面把U口给关了,于是插P口键盘,故障依旧,还是一样。首先想到的就是bios。没戏、无奈下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拔网卡、拔串口芯片。拔到串口芯片时已经好了,故障就是串口芯片造成的。白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换了桥,有些郁闷。

网友A:
卡LOGO的很多是外设损坏造成的。

网友:
LZ也绕了弯子,呵呵,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的很多是外设损坏造成的。

楼主贴子里说了  不是卡LOGO哦

网友B:
联想也要拆串口,第一次遇到,我以后维修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也要拆串口,第一次遇到,我以后维修注意

不光你呀,我也是,哈哈,第一次修这种过logo卡死的,所以才发帖的,以后会更努力的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看来串口芯片惹的祸还真不少

网友C:
见过很多LOGO之后显示CPU一连串的信息  就不动了  卡在那里,一直没有修好,外设全部拆掉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遇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D:
我有一台方正的机有类似故障,明天看看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方正的机有类似故障,明天看看串口芯片。

看了没,结果如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很多LOGO之后显示CPU一连串的信息  就不动了  卡在那里,一直没有修好,外设全部拆掉了,南桥也换了, ...

哈哈  还是把外设没拆干净吧,打开图纸,挂到南桥上的全部干掉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致敬。

呵呵 那到用不到,你也发一些维修案例出来,我就很满足啦

网友F:
原来还是外设出了问题,外设还是比较多的,看来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是外设出了问题,外设还是比较多的,看来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正常来说都是一一拆除测量的,速度快只能记通病

网友(2016-01-07):
SB600没见过坏的,更别说通病了。

网友:
感谢提供思路,这个板子暂时没遇到过卡logo的,我遇到都是775卡,无一例外的是GB问题,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