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法维修(秒杀)漏电不开机的小米2A手机。

楼主(2015-04-28):
       接修一台不开机的小米,顾客描述说头一天晚上充电,第二天起来就开不了机了。手机夹维修电源后漏电40mA,按开机键没反应。这时心里有个大概的维修方向,应该是电源管理部分出的问题。拆下主板单板测试也是夹电40mA的漏电。于是上松香大法:用烙铁给电源管理部分加上一层松香白雾。然后接维修电源,发现是电源管理旁边的一颗电容发热严重。拆掉该电容后,夹电测试没漏电了。装机开机测试各功能正常。维修到此完成。

下面请看维修过程的图片。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A:
版主,这松香白雾是怎么加上去的?还有就是图片上的字写的挺好的,是手写字吗?

网友:
楼主太强大啦    主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松香白雾是怎么加上去的?还有就是图片上的字写的挺好的,是手写字吗?

松香法检测短路或漏电零件---用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靠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注意,熏松香烟时不能使用普通烙铁,因为普通烙铁发热太大,松香烟很快就挥发完了,来不及熏到主板上)。如果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加电时可以从0V开始慢慢上升,如果电流太小,可适当将电压加得高些,但要注意不要太高了,以防将其它元件烧坏。要加电过程中,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而“原形毕露”—它就是漏电真凶了。

字是一个字体。用软件加上去的。

网友:
这招儿好!免得用手或嘴去试再烫到!

网友:
这用小电子板是一个新方法。不错。

网友B:
如果不存在漏电的情况下   不上电池  用夹子夹在上面  一点电流也没有吗     也没有待机电流吗

网友:
今天一个电容漏电搞了好久!最后把那电容直接烧短路了,才找到他!下次试试你这招!

网友:
手机烧鸡的方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存在漏电的情况下   不上电池  用夹子夹在上面  一点电流也没有吗     也没有待机电流吗

我那电流表装有电池的,请留意,电流表下面有电池的。用的是手机电池,这工具是专们修手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电流表装有电池的,请留意,电流表下面有电池的。用的是手机电池,这工具是专们修手机用的。

充电500MA算大电流  正常电流范围是多少呢   原谅我这手机小白吧

网友:
这招早就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只是现在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有了这招,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手被烫着了。

网友D:
请教几点:1,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测电的工具怎么做的?或者给个背面图片。我也有那么个东西,但是不会弄;2。松香法怎么将白雾弄到主板上去 ?3,我有个同事也是这样,小米3 晚上还玩了手机,然后睡觉,充电,第二天拿手机,发现不开机,然后去维修点,说要换主板,发米售后,说要换主板。然后,没了,希望版主不厌其烦,能帮我回答下吧,谢谢

网友:
松香法,太神奇 了

网友:
学到一种新的方法了,检查短路发热可以上松香呀

网友:
看到背景的文字,写的很有功力

网友E:
拿把测温枪在板子上来回扫描,也很容易发现发热的电子元件,很方便快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几点:1,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测电的工具怎么做的?或者给个背面图片。我也有那么个东西,但是不会弄;2 ...

那个工具是用一块手机电池加在电流表上面。电流表串联在电池的正极,图片我等一下给你拍个特定图。手机充电坏的,基本上都是电源管理这部分的问题。手机如果没过保修,就一定要让他换主板。如果过了。就只能自己出钱修了。

网友:
非常好的方法,防烫手册大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工具是用一块手机电池加在电流表上面。电流表串联在电池的正极,图片我等一下给你拍个特定图。手机充 ...

嗯,谢谢等你照片,手机才用一个月!肯定是没过保,估计说了你们也不信,售后就是直接说换板,当时好像是要700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等你照片,手机才用一个月!肯定是没过保,估计说了你们也不信,售后就是直接说换板,当时好像是 ...

你没拆过,没进水的话,这应该属于保修范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拆过,没进水的话,这应该属于保修范围的

是我同事的!说是在老家这边给别人拆过吧!然后才去售后!我也记不大清楚,不知道但是先售后还是先老家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把测温枪在板子上来回扫描,也很容易发现发热的电子元件,很方便快捷的。

测温枪,有的人比较少。

网友:
松香大法是这样的啊   不要用手去摸了 短路的电容烫死人简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我同事的!说是在老家这边给别人拆过吧!然后才去售后!我也记不大清楚,不知道但是先售后还是先老家修 ...

如果没拆过肯定要售后换,要不就投诉他。

网友F:
这种方法我听说过!但是至今没用过,楼主的图片背景字体不错,应该是徐静蕾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法我听说过!但是至今没用过,楼主的图片背景字体不错,应该是徐静蕾的字体!

是的,眼力不错。这方法挺好用的。

网友:
太给力,兄弟真是多才多艺啊

网友:
40MA的漏电 居然有这么大的发热量?能把松香融化。。。???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这一招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拆过肯定要售后换,要不就投诉他。

当时好像还发到北京还是上海的总部去了吧,都是说换主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拿把测温枪在板子上来回扫描,也很容易发现发热的电子元件,很方便快捷的。

好的价格高6000多到1万多,但方便。关键一般人舍得吗?要下决心

网友:
这个方法好, 松香烟熏法, 不错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等你照片,手机才用一个月!肯定是没过保,估计说了你们也不信,售后就是直接说换板,当时好像是 ...

不好意思,昨天没时间,今天给你搞了个图。很简单的。

网友:
师傅,我很想跟你学习修手机,叹为观止

网友H:
贴塑料纸或抹点焊膏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贴塑料纸或抹点焊膏可以看出来吗、?

那些的熔点要高很多,如果温度很高就可以,不高的话,效果不明显。

网友:
你的意思是加焊了一下就好了是吧

网友:
好吧 重新看了一下看清楚了  、没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的熔点要高很多,如果温度很高就可以,不高的话,效果不明显。

恩恩,感谢。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哦,好方法,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昨天没时间,今天给你搞了个图。很简单的。

谢谢你!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这个找短路真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等你照片,手机才用一个月!肯定是没过保,估计说了你们也不信,售后就是直接说换板,当时好像是 ...

没过保还要钱么

网友:
手机维修也可以啊

网友:
还不会修手机,学习一下

网友I:
这么简单的设备都能修好、高人在哪里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那电流表装有电池的,请留意,电流表下面有电池的。用的是手机电池,这工具是专们修手机用的。

按你这个说法,用手也可以摸出来吧

网友:
松香法确是个简单,实用的法子啊。

网友K:
我自用的红米,也是忽然不开机,电池发热,后来售后免费换了块板,一小时快修的,都是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按你这个说法,用手也可以摸出来吧

用手摸,手还是不够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简单的设备都能修好、高人在哪里学的

其实很多都是积累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自用的红米,也是忽然不开机,电池发热,后来售后免费换了块板,一小时快修的,都是换板

电池发热,就是短路漏电的表现。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啊,谢谢

网友D:
我忘记了是不是先拆了再去售后的,从买来到不开机  就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价格高6000多到1万多,但方便。关键一般人舍得吗?要下决心

我咨询过卖热成像仪的老板,目前国内市场上卖的热成像仪分辨率还达不到我们维修人员的使用要求,无法分辨到芝麻大小的电容。买个40元左右的测温枪,能测温度200度就足够使用了。我买的可测温450度的,花了70多元,现在看来没有必要卖太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忘记了是不是先拆了再去售后的,从买来到不开机  就一个月

那个防拆标,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无损取下来了。拆过的话,防拆标正常,里面主板没明显拆过或进水的痕迹就可以了。一样可以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防拆标,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无损取下来了。拆过的话,防拆标正常,里面主板没明显拆过或进水的痕迹 ...

防拆标用风枪可以无损取下来?这个我都要么不搞,要么直接报废标

网友:
十多年以前就用过了,天目手机维修论坛有个叫白云老师的修手机,外号叫白云就是这个方法起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