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软件报错! TSICT 软件

楼主(2015-04-28):
论坛下载的软件  报错如下图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本本是WIN7 64位  和系统有关系吗?  因为需要看ASUS的点位   貌似只有这个软件可以打开此点位图!求告知!

网友A:
64位的系统兼容性还不是很好   如果经常要看点位图  建议更换32位吧   我一直用32位  看任何点位图无阻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位的系统兼容性还不是很好   如果经常要看点位图  建议更换32位吧   我一直用32位  看任何点位图无阻碍

哦 谢谢版主 不过我的机器只能装64的  32的黑屏!!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32位的系统

网友:
不是说丢失文件了吗?网上下载个。

网友:
网上下载这个文件就解决了,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把这个文件解压缩后放到TSICT.EXE相同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文件解压缩后放到TSICT.EXE相同目录下

哦哦   原来如此  谢谢饼哥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