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 电位器

楼主(2015-04-28):
航嘉HK400-55AP 2.3+钻石版的VR1电位器完全烧坏,请教大神,换一只是用多大的,还可能有其它问题吗?本人毫无经验,最好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
电位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上个具体的图吧,标注一下电路板的具体位置

网友:
一般是调整电压的,,,最好是和原来的阻值相同

网友:
楼主上传一张照片吧,不然大家没法帮你.............

网友:
电位器已无法辨认,有三脚,蓝色,上面还有个十字调节口,阻值也已看不见了

网友:
网上搜的图片:

网友:
取样电阻,多大忘了

网友:
这个点位器应该是调压电位器,可以用电阻代替,具体多大阻值参照7500工作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不过我电子基础不好,还是要知道阻值才可以,希望有知道的帮忙,不急不限时,我会一直关注到有结果,谢谢

网友:
这个电源好像我有个朋友有哦,改天找他看看他的,不过不知道好不好意思拆别人的电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拆了吗?期待中......

哈哈,他的电源是好的,所以我也不敢直接拿他的来拆呀,忘记有没有过保了?

网友:
拆了一个HK328的航嘉电源结构很像,电阻用的101的可调.....

网友:
看看和这个串联的电阻是多大大约估算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按串联电阻五倍选用,串联用1k你就装5k。
然后调好需要的阻值后再选用等于所调阻值的两倍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