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之高压板开启、亮度、屏的供电

楼主(2015-04-28):
                                                                      驱动板之高压板开启、亮度、屏的供电

网友A:
能标注一下具体元件参数就好了

网友:
不错,适合初学者。

网友B:
笔记本led屏的开启供电是多少呀,上次vcc gnd en 都接好了怎么都不亮

网友C:
似乎有点简单了……能清楚点吗?

网友:
挺简单一种开关电路

网友:
非常感谢  我最近开始学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led屏的开启供电是多少呀,上次vcc gnd en 都接好了怎么都不亮

是LED背光部分的开启信号吧。如是一般为3V-5V(即所谓的高电平开启)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标注一下具体元件参数就好了

呵呵!是原理简图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有点简单了……能清楚点吗?

包括后面的驱动板之元件都是这类描述。简简单单就好。适合一部分论坛朋友的理解和认识就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D:
版主:上面三幅图,我能这么理解不。
1原理图,控制板的“开关信号”,(有时)不能直接作为驱动版的开关信号,要先反相。
2原理图,控制板的DIM信号和驱动版同向连接。也许这个三极管可以省掉。
3原理图,屏的供电电路,应该简单,按电压要求接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主:上面三幅图,我能这么理解不。
1原理图,控制板的“开关信号”,(有时)不能直接作为驱动版的开关 ...

    呵呵!电路是变化的!但本质功用是不变的。比如说开启信号可以是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当然也可以低电平开启。高电平关闭。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相应的电路要做对应或协同。    再比如亮度控制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一些电阻的连接到对应电路或芯片的脚位。再进一步实现亮度控制。    对于屏供电。就像你说的不要接错供电屏电压就行。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电路是变化的!但本质功用是不变的。比如说开启信号可以是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当然也可以 ...

感谢版主的详细解释。

网友F:
最近有台  三星 24寸 刷了程序 还是没显示!      就提示 无视屏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有台  三星 24寸 刷了程序 还是没显示!      就提示 无视屏输入!

看一下信号来源,信号线和信号线接的电路是否正常。      有无视频输入提示。屏好的。这台液晶应能修好。

网友:
真是高手啊!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只是个简图啊

网友:
    是简图啊!希望好看好理解!搜索
复制

网友:
这些是基本知识

网友G:
画出输入、输出波形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画出输入、输出波形图就更完美了。

    呵呵!好建议!        暂时就当作完美的欠缺吧。以后如能加上的会加上。谢谢!

网友H:
这个用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用什么工具画的

   屏幕画笔软件画的。还是很好用的一款软件。画图不是它的优点。方便,实用是它的特点。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这个图好像可以看得懂

网友(2015-05-29):
还是看的懂 很好

网友I:
这图是什么作图工具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图是什么作图工具画的

用屏幕画笔画的

网友I:
那是个什么程序,是所有电脑都有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那是个什么程序,是所有电脑都有的吗

网上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可以下载到的。

谢谢了,让维修作图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支持下。能更具体些就更好了。

网友J:
似乎有点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似乎有点简单了……

   这些知识确实是在简单中延伸的。呵呵!

网友:
初学者 很适合

网友(2015-07-13):
很给力,收藏了

网友K:
现在有的机器不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有的机器不是这样的电路

具体说说!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网友:
好图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