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灰屏维修

楼主(2015-04-28):
华硕Y481C,板号X450cc,板载I3,独显
这个机子第一次是进水,同行清理之后不加电,拿到我这来。
没有图纸一时也摸不到头绪,看见待机只有0.002,肯定不正常,幸好坛里有兄弟发了张待机芯片点位图

11脚只有3.几V,换掉连接11脚的保险电阻  输入电压变成正常18V+电压  当时就直接秒杀掉了
客户当时拿回用4,5天后,又不显示了,又拿到我这来,这次能触发,但是内屏灰屏有背光,外接正常
内屏接口LVDS阻值正常,19V,3V,开启都正常。既然外接正常,证明显卡核心正常,可是量EDIT波形
却已经发出找屏的信息了,我晕,怎么会灰屏不显示呢,感觉还是LVDS模块有问题,LVDS 4组数据线阻值
都差不多一样,正常的,怎么感觉点有点背呢!
先查LVDS供电,忘了这个板没图纸,可是南桥是SLJ8E,记忆中对联想G480的主板比较熟,也是用的这个桥,
借用一下联想南桥的图纸查查,LVDS两个供电

上面图是联想g480的,板号LA-7981P,
对应我要修的ASUS点位图是

点位图两个供电脚位相连的周围的电容跟电感电压分别+3V和+1.8V都正常
呵呵,加焊南桥还是灰屏,拆掉南桥,量了下脚位到周围没有断线,手边有新的SLJ8E,不过我没用
拿了之前一个DELL本误杀拆下的南桥,型号是SLJ8C,记得当时用SLJ8E代换正常的,心想这次
我再用SLJ8C给你代回来,事实证明我错了,上电0.6不亮机了,唉,还是换SLJ8E吧!又花了我不
少时间,终于换上全新的南桥。开机点亮

换两个桥花了不少时间,教训深刻啊!像桥这种东西尽量用型号一样的换吧,否则真得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要是造成误判就更头痛了。
小小经验不足挂齿,最后不得不提感谢一下迅维班子创建的这个平台还有坛子里的兄弟姐妹,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
贴子中忘记说了,屏和屏线都换过才确定主板的问题。否则的话不先判断屏和屏线就直接搞主板违反维修先易而难的原则了

网友:
好羡慕你们的技术啊

网友:
真羡慕你们的技术啊,会这样分析

网友:
最好原型号的带代换

网友:
谁知道SLJ8C和SLJ8E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这个是PCH 桥 也就是南北桥在一起。

网友:
很好的维修记录

网友A:
楼主说过当时用SLJ8E代换正常的,说明SLJ8E可代SLJ8C,但反过来代就不行了,是不能反代还是原来的SLJ8C已经坏掉了!想怎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过当时用SLJ8E代换正常的,说明SLJ8E可代SLJ8C,但反过来代就不行了,是不能反代还是原来的SLJ8C已经 ...

DELL的机子当时不是南桥的问题,误叛了,SLJ8C应该是好的,后来换了SLJ8E机器完全正常使用,就懒的换回来了,换桥很费精力。等有空再试试

网友:
我都不敢用不同型号的桥,今天换了一个,一点用都没有,郁闷,还是买一样的来吧

网友(2015-06-08):
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2016-09-22):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新人学习了

网友:
hm76和hm77代换都不行了吗,之前还看有人说可以的

网友:
技术过硬~~利害~~

网友:
这两个桥互换那是肯定,SLJ8C,SLJ8E,HM65我都互换过,还没见过不能互换的

网友(2018-09-18):
la-7981P有点位图的吗,有发帖随便给大家一点福利呗

网友:
LVDS 模块供电

网友:
最好原型号互换,J8C和J8E估计有点差别

网友:
换南桥一般都换新的,换旧的碰到不行的,很麻烦啊.........................

网友:
坚决不带换 就用一样的芯片 555555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