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W5WVH LA-7912P

楼主(2015-04-28):
前几天修的机器,此机是宏基的,板号为Q5WVH LA-7912P,在此声明下,此机我修了三天才修好,结果很让人无语

此机的最最原始的故障是一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1A多,看这情况是有短路啊,于是摸了下主板上的元件,当摸到PCH的时候,手上留下了一个烙印,XXX,烫死我了,二话不说,直接上BGA取下PCH,然后准备找一个新PCH换上,没料到,没有这个桥,这个桥的型号是SJTNV,于是问下老板这个桥可不可以用别的桥代换,可老板也说没试过,哈哈,看来还是我来尝试可不可以用别的桥代换了,于是拿了一个SLJ8C的桥重新植球换上,当时心里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是没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植好球后,再上BGA把它焊回板上,焊好后,兴冲冲的拿着这块板接入电流表,这个电流显示0.02A正常,看来刚才就是这个桥短路了,还好没误杀。既然待机正常,那就按开关吧,没想到按开关后,电流依旧为0.02A,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好吧,既然这样,那就修触发吧,先来待机是否正常,测了一下发现待机3.3V和5V是有的,接下来就测测EC的条件吧,什么VCC ECRST ACIN LID CS#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EC在待机时要满足的条件了,当我测到CS#时,发现EC没有去调取BIOS,看来是EC坏了,于是乎找了一个EC换上,没想到换上EC后,自动触发到0.17A然后掉电到0.02A,然后再从0.02A触发到0.17A,一直在反复掉电重启,好吧,看来还是有什么电压没出完啊,于是测了下全板的供电(当然这也包括转换电压),测了一遍下来发现只有CPU供电没有产生,好吧,那就来修修CPU供电吧
此机的CPU供电芯片为ISL95836,当然还是先测一下它的条件吧,什么供电啊,开关,自举升压什么什么的,在此就不多说了,测了这些条件后发现都正常,就是CPU的SVID这个信号没有,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这个信号发出呢,那也就是当PCH发出PROCPWRGD这个信号后,CPU才会发出SVID这个信号去开启CPU供电,到这没思路了
突然想起以前看过月饼老师发的一个帖子,说此芯片拆掉其18脚的接地电阻,就能在不装CPU时也能产生CPU供电,若拆掉其18脚的接地电阻能产生CPU供电,说明芯片是好的,这时就要查时序了,若拆掉其18脚的接地电阻,还是不出CPU电压,这时就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于是,一烙铁下去,把这个电阻给拆了,当然,在电路图中显示是没装的,可是在板上确实有装这个电阻

没想到的是,嘿嘿,CPU供电出来了,装上CPU和内存后,发现电流跑的很好,而且还能亮机,只是屏幕一亮掉电到待机,然后再从待机电流自动触发到屏幕亮后掉电,一直反反复复,如果说我不关掉电流表,它就能一天都保持这个状态,好吧,看来还是有时序不对啊,于是接着往前查,
那就先来测测PROCPWRGD这个信号吧

由于此板上的元件没有编号,怎么办,没关系,我自有办法,打开自己画的CPU座信号图

然后再从CPU座引一条线出来,

再上CPU,大家看到这个CPU座子我引了两条线出来,其实我是不想那么麻烦一个个信号测,我是把两个信号全部引出来,然后就不用那么麻烦的上CPU了,当然还有一个信号是内存供电好信号DRAMPWROK,还是把图传上来吧

当时测的这个PROCPWRGD,也就是PCH发过来CPU非核心供电好信号是0V,这当然不对,然后再测得的DRAMPWROK是0.22V,这也明显不对,好吧,还是往前查吧,于是查了下APWROK和PWROK,发现也没有,当然这个两个信号其实同为一个信号,也就是PCH_PWROK这个信号,好吧,测到这里,好像所有的箭头都指向PCH,难道说SJTNV不能和SLJ8C代换,矛盾中,
算了,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吧,没想到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按理说,屏幕都亮了,这个桥应该是能用的吧,但是为何一直不出CPU电压呢,算了,还是把板先放一边吧,等有了这个SJINV这桥再说
晚上回到家,问高手去,问得的结果是:当PWROK/APWROK抬高后,PCH 25M的晶振起振,当时钟稳定后,PCH发出各组时钟,接着PCH发出DRAMPWROK,PCH在供电/时钟/BIOS等条件正常后,发出PROCPWRGD给CPU,才会发出SVID产生CPU供电,当CPU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VGATE,但是他也觉得PCH的可能性最大,并且还叫我测下U11的第1脚和第2脚是否为高电平,再看下其第4脚是否为高电平,如果U11的第4脚不为高电平,那么就把U11的第1脚断开,再把U11的第1脚和第2脚相连,看下会不会掉电,然后再把U11的第1脚和第2脚相连,看下是否会掉电,因为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是由+3VALW_PCH上拉的,一定有高电平

好吧有了这思路,明天再看看有没有这个桥,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这块板来测,没想到测到这个U11的时候发现其第1脚和第2脚都只有0.*伏,这就不用看它的第4脚了,于是按高手说的方法,断开其第1脚,再把它的第1脚和第2脚相连,这下有了3.3V的高电平,而U11的第4脚也为1.5V的高电平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电流依旧上到0.17A掉电到待机,然后再重启,反反复复,好吧,觉得还是PCH的问题,先放一边吧,先修别的机子吧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刚好有这个桥了,非常高兴啊,于是把它拆下,并且重新植球,再把那板上的SLJ8C拆下,并把植好球的SJINV重新焊回到板上,再次满怀希望的接入电流表,没想到电流还是到0.17A掉电到待机,然后重启,一点都没变
好吧,我服了,看来不是PCH的问题,看来还是有别的元件不良吧,下班回家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突然想起高手说的话[当PWROK/APWROK抬高后,PCH 25M的晶振起振,当时钟稳定后,PCH发出各组时钟,接着PCH发出DRAMPWROK,PCH在供电/时钟/BIOS等条件正常后,发出PROCPWRGD给CPU]
而当时只不过是一直以为是这个桥不能代换,所以没怎么在意这句话,也就是因为没在意这句话,让我差点迷失方向
于是乎,再次测PWROK这个信号,发现为0V,不正常啊,这个信号可是EC发来的,心想难道是EC坏了,转念一想不对啊, 我可是换了一个新的EC啊,怀着疑问我重新找了一个EC换上,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不自动触发了,电流在0.02A,然后按开关后电流跳的很漂亮,最终亮机,这也是我粗心大意惹下的祸,也是因为换了一个不一样的桥所走的弯路,总以为是桥不能通用,不过我觉得这个桥应该是能用的,要不然也不会亮机啊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VGATE和PM_DRAM_PWRGD_R这两个信号到底是谁先出啊,希望大家替我解惑

以上如有不对,希望大家指出,谢谢

 会员324172元2022-12-22 15:28

网友:
修3天,好友耐心,而且发帖都这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啊,

网友:
看了一下你的帖子,收获颇丰!以下为个人理解:按照INTEL官方白皮书标准时序,APWROK可在PWROK抬高之前或者与PWROK同时产生,之后PCH发出DRAMPWROK给CPU,25M在PCH得到供电或APWROK抬高之后开始工作,此时是不稳定的,待时钟稳定后输出各路时钟给各个设备,PCH在供电/时钟/BIOS等条件正常后,发出PROCPWRGD给CPU,CPU发出SVID给VRM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根据VID编码产生CPU所需的工作电压<在部分机器中VBOOT预设为1.1V,此电压并非真正的CPU核心供电,可通过配置不同的电阻预设VBOOT电压是否采用,以及设置其最大工作电流>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信号,与其他PG信号相与产生SYSPWROK,图纸有误?又或者图纸实物都正确,但信的先后顺序经过延时来满足标准时序要求?不解,没有实物测量!

网友:
4楼说明一切 SYS_PWROK比DRAMPWROK先出

网友:
高手呀!整个过程写的很详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一路反推回去,所有各级PG都打一次,哪个没有就找哪个。这样省事。

网友:
好文章有营养。。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还很有耐心  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加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好先出吧

网友:
喜欢看你发的贴 写的详细 像是自已在修一样

网友:
你的示波器用的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想搞一台来玩玩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收获不少,我认为此贴应该加精,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好详细呀 看得我晕晕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分享一下呀!!!!!

网友:
学习了
很好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新手溜达溜达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