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怎么调Chain-link

楼主(2015-04-28):
输入6789后,画面就变成这样了,点了工程师模式,可是也看不懂啊,别的维修模式都是进去选项,子选项调的,看了维修手册是调Chain-link ,可是这个怎么找出来,怎么输入代码啊,求组了

网友:
这是。。。。。路由器?

网友:
已经是中文的啦

网友:
这种好改的吧, 先改中文

网友:
Chain-link 如果不是很熟悉话,最好不要乱调,乱调的后果就是各种故障的出现.
Chain-link 是在 维护诊断 里面,里面有个 NVM读取/写入  ,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