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

楼主(2015-04-29):
今天修了一台笔记本,掉电故障,检测不到问题。只听到异响,然后逐个拆换排除法,最后换南桥亮机了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不错哦。

网友:
你是说南桥过流吗?

网友:
这说的太简单了吧!连过程都没有,有这样维修点吗?

网友:
是南桥发烫

网友:
如果南桥短路了,那南桥会发热吧?

网友:
LZ你技术不错,就是发帖是时候太过轻描谈写了

网友:
应该是摸到南桥发烫了吧

网友:
过流是什么意思,电流大么

网友:
南桥问题导致异响,是哪里的声响?最后把详细过程和现象写上去。

网友:
逐个排除,好大的工程啊

网友:
楼主说的过流  应该是说的短路了吧        电流表应该待机过高的吧

网友:
缺电也会发烫,你幸运了

网友:
赞一个,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