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管输入12v,输出应该是多少v

楼主(2015-04-29):
有块板子,检测卡无代码,CPU供电上管输入12v,输出0.7v,下管输出为0,请问是哪里有问题,新手勿喷

网友:
建议你还是学习一下PWM供电原理吧

网友A:
查一下控制芯片或下管有没有短吧!!!

网友:
楼主上的是CPU还是假负载,什么芯片组主板?

网友:
上管要输出1V以上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去迅维基地学习下PWM先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了吗?

网友B:
还是先学习吧,上下管共同输出,怎么会上管输出与下管不同

网友:
CPU供电多少伏由CPU的PVID或SVID来决定。先要确认上,下管没问题!有示波器先拆上管测G极有没有驱动波!探头x10,上升沿,伏格10V,时基500uS为基准,触发电平10V以上。有驱动波,查电源管理芯片PVID组合或SVID,BOOT,FB。没有驱动波查电源管理芯片VCC,BOOT,EN,F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学习吧,上下管共同输出,怎么会上管输出与下管不同

我也郁闷了  你都是老师傅了 上管输出 下管怎么输出,都是上下管轮流工作的。不知道是你表达有误还是你的认知就是这样。

网友:
上管输出1V左右,一般1.1到1.4。下关S级是接地的。无输出

网友:
这个板子电源IC很喜欢坏的啊的

网友:
查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输出电压是由PWM芯片控制,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所以肯定是0,电压的输出是看上下管的工作时间来定的,需要CPU反馈VID信号给芯片,然后芯片再输出相应电压,不同的CPU,输出的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晕啊,上下管轮流着工作,然后输出电压的啊,并且电压大概有1伏多。

网友:
要看什么板子 ,AMD还是英特的,上CPU没有,多在论坛看看吧 ,学习,你才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控制芯片或下管有没有短吧!!!

短路会保护吧

网友:
看你问这问题建议你还是多努力学学再说吧。

网友:
CPU供电输出应该1V---1.5V之间,如果达不到这个电压表示CPU供电电路有问题,请检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VID组合、E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0.7V应该不正常呀
逍遥枷锁
有的板子上假负载0.7V是正常的,如果是上U了0.7V是不正常的,不同的板子测试有不同,一般的CPU上真U在1.1-1.5V之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0.7V应该不正常呀
有的板子上假负载0.7V是正常的,如果是上U了0.7V是不正常的,不同的板子测试有不同,一般的CPU上真U在1.1-1.5V之间。

网友:
又一菜鸟,至少比我菜

网友:
看看你主板的管理芯片是不是epu ,如果是epu会有一项左或两项供电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