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电供电电压偏低

楼主(2015-04-29):
今天修了一台修了一台CPU核心供电偏低的电脑,首先怀疑的是场效就管或者电容漏电,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找到图纸,找到供电芯片,查看了工作条件,发现芯片反馈线路电压偏高,然后根据这条线路找到了两个小电阻,检测后发现,居然其中一个阻值变小了,然后在料板上找到一个阻值相近的电阻居然亮机了。

网友:
请问楼主拆装这个小电阻是用风枪还是烙铁?

网友:
楼主可以把机器型号,还有主板板号发上来吗?如果还没有装机出机,能拍个照吗?顺便把电路图有问题的那里切个图来看看吧。坏掉的电阻原阻值多少,坏掉之后阻值变成多少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运气。

喻庆国 -5 请尊重迅维好吗?勿灌水好吗?

网友:
电阻的阻质变小了?

网友:
用风枪拆的,是前段时间修到的,阻值多少不记得,这个比较特殊是阻值变小不是变大

网友:
有图更清晰……

网友:
阻值变小到是少见

网友:
你讲诉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电阻变小真的是很罕见的,到现在我都还搞不懂变小的原因,变大倒是常见得很,知道原因的麻烦介绍一下。

网友:
阻值变小的还真没见过  楼主以后发贴可以不要这么简单吗   起码带上机器型号和几张图片吧

网友:
是啊。这也许是最难修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太笼统了

网友:
bios坏事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