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15-04-29):
接到电脑后,我首先测了待机下EC的工作条件,南桥的工作条件,BIOS的供电,片选信号,然后触发,测出南桥没有发出上电允许怀疑是南桥问题,我先刷了BIOS,居然就亮机了,哈哈,原来维修这么简单

网友:
先软后硬LZ luck!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楼主遇到没有复位的机器也可以刷刷BIOS,会有惊喜哦。

网友:
维修就是先从简单查起,往往会有惊喜

网友:
是啊。bios确实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