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硬件检测区分笔记本是不是板载cpu

楼主(2015-04-29):
现在干我们这行的要回收笔记本,如何从硬件检测区分笔记本是不是板载cpu,请教一下!

网友:
看看cpu后面的标号  intel的几代CPU中,后缀字母主要有以下几种:M:笔记本专用CPU,一般为双核,M前面一位数字是0,意味着是标准电压处理器,如果是7,则是低电压处理器。U:笔记本专用低电压CPU,一般为双核,U前面一位数字为8,则是28W功耗的低压处理器(标准电压双核处理器功耗为35W),若前一位数字为7,则是17W功耗的低压处理器,若为0,则是15W功耗的低压处理器。QM(第四代开始改为MQ):笔记本专用CPU,“Q”是“Quad”的缩写,即四核CPU。若QM前一位数字是0,则表示此产品为功耗45W的标准电压四核处理器,若为2,则表示此产品为35W功耗的低电压四核处理器,若为5,与对应为0的CPU主要规格相同,但集成的核芯显卡频率更高(如3630QM和3635QM,后者核显最大频率1.2GHz,前者则是1.15GHz)。HQ:第四代CPU新出现的系列,主要参数和标准的四核CPU一致,但集成了性能空前强大的核芯显卡Iris Pro5200系列,这种核显的性能可以直接媲美中端独立显卡。目前有i7 4750HQ,4850HQ和4950HQ三款CPU,后来出了一款i7 4702HQ,并没有集成高性能核芯显卡,是定位较为模糊的一款产品。XM:最强大的笔记本CPU,功耗一般为55W。“X”意为“Extreme”,此类型CPU完全不锁频,在散热和供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无限制超频,而即便是默认频率下,也比同一时代的其它产品强大得多。这类CPU都是工厂生产后精心挑选出来得极品,质量极佳,性能完美,但价格非常昂贵。一块XM系列的CPU批发价可达1000美金以上(普通的四核大概3,400美金一块)以上的都是笔记本CPU,台式CPU,标准款一般没有后缀字母,若有后缀字幕“K”,则是可以超频的版本,若有后缀字幕“X”,则是顶级的至尊版(台式机至尊版CPU为6核心12线程

网友A:
板载一般是拆不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一般是拆不掉的吧

你回收机器也不能守着客户拆开看看啊!!11

网友:
这个怎么区分呢,很简单,X宝上搜:****主板,不就搞定了吗?   要这么费劲吗?

网友:
2楼很赞啊

网友:
只能网上搜索了,,,,,,,,

网友:
这么专业的解说,很厉害

网友:
大哥,还板载,看机器厚度就知道了啊

网友:
这个看一眼就知道了吧?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是做维修的吗  看这问题 不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