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5GM-US2

楼主(2015-04-29):
手头有一块技嘉GA-MA785GM-US2H的主板通电测试哎呀能跑码以为没事 有5秒钟马上断电了  换个CPU试试 妈呀CPU烧了  居烫 拿下CPU量了下CPU供电有1.1电压 没装CPU居然有电压 我郁闷了   硬着头皮装上u量了一下2.0V (不装U不该有电压的 而且装上u也太高了 )  芯片是ISL6324A    换过了一样毛病  求高手解救!!!!!!!!!!!!!!!!!!!!!!!!

网友:
查下看看VID有没问题。

网友:
看下反馈电路,仔细看下有没有撞掉料或者断线氧化之类的,应该就反馈出问题了,不上CPU都出电压是绝对有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CPU 一样有电压  不奇怪,,只是这个电压2.0V就高了点~~!

网友A:
测量CPU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是否平衡。可以你使用假负载时供电都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CPU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是否平衡。可以你使用假负载时供电都不正常的。

我把上下管都换完了

网友:
查vid  还有CPU供电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