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5-04-29):
AM3平台(RS780+SB700)
短接开关4秒后,pci-e 无复位了,但各大供电还有,slp-s3# 3.64v(未短接关机时3.94V)
求维修思路,或给个AM3的关机时序啊,谢了

补充:  在不断的测试中,出现过自动上电,不触发的现象。但现在就是关机不断电。(客户送修就是关机不断电)

网友:
想知道sb发出SLP-S3#低电平之前,还要关闭哪些电压,PCI-E的复位好像已关闭了
该板无PCI,测的PCI-E a11脚

网友:
在线等啊,请大家帮助

网友:
大师们,给个意见

网友A:
看看USB接口附近的小8脚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听说一般都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USB接口附近的小8脚IC有没有问题

如何看呢,小白啊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大家说说USB附近的8脚IC,如何检查啊

网友:
测下电源的5vsb电压是多少,Io可能性大点

网友:
仔细看看图纸的32页,时序。每个信号都量一下。通常无法关机和某个电压无法关闭有关。

网友:
遇见过两块关机不断电的,最后都是吹掉网卡芯片解决。

网友:
这样的板子修起来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