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楼主(2015-04-29):
联想品牌机,版本1.0同行拿过来,说可以触发,但风扇不转,到我手上的确如此,不出复位,用别的风扇是可以转的,测了一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内存1.5V ,桥,总线也正常,于是找到图纸,发现时钟就没有出来,于时经过查了条件,把Q1175 CE短接跑码,于是上内存会报警档D5,于是换了我自已内存过了D5 ,有时候能亮机,重新再开,档D9,或者是别的,就是不亮机,于是把Q1175件换了几个一样,不能导通,想不明白,拆掉这个件,B极就得1,1V 上后变成0,6V,BIOS刷了好几个一样的情况,没有招了, 联想L-IG41M

网友:
摘掉Q1174时钟电压就出来了。应该是你Q1175电压不能拉低C级的问题吧。B级0.65电压也算正常,有的三极管是这样的。内存D5只能查内存的条件了。GB的南桥烫是正常的,因为发热量大。(只要不是烧掉)。

网友:
R3067阻值正常吗?

网友:
感觉楼主的问题好难处理!!

网友:
如果CPU电压和时钟没问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台板现在修得不多了

网友:
外设逐个拆,不行焊桥试试

网友:
三极管导通后,B极与E极之是保持0.7V的压差。三极管B极前面的电阻就是限流用,防止三极管将 前面信号拉低为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