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02CA REV 2.0 无CPU核显电压 求助

楼主(2015-04-29):
这块板进水,清理干净后,想拿 去维修站保修,维修站查询前面送修过南昌维修站,坑爹的ASUS把这台机器上了系统说进水。没办法只有修了,拆开所有电压都同来了,但就是核心显卡电压出不来,核显电压是通过RT8168B 控制的。更换RT8168B无效,这个主板又没有图纸,在TAOBAO上买了一个点位图10元钱,本想上传上来分享给大家的,但是卖的时候是加了密的。

大家有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吗,CPU核心电压是有的,就是GFX核芯电压不出来。
各部份控制电压我写上来,
2脚  1.2V   8脚GND    9脚 5V  10脚 11脚 0v   12脚1.93 13脚0.73 14脚0.59  15脚 0.18 16脚1.22  17脚 0.18   18脚1.22 19脚 2.13 20脚 0V
21脚 3.3v  22脚0v 23脚1.02 24脚1.02 25脚1.02  31脚0.57(觉得不正常,但前面那个电阻是好的) 32脚 3.3V  37脚5v

补充内容 (2015-5-4 14:18):
BIOS程序重写过,把这个板BIOS换到好板上是正常的,订了一块好主板过来,发现  23脚VCLK 24脚VDIO 25脚ALERT 用示波器都有波形。我的坏板上是没有的。

网友:
换CPU 试试没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仔细查下进水的地方,或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论坛上有好几编不出显卡电压的,有几个是刷了BIOS就修好了。

网友:
从这个原理图上看,RT8168B的31脚和2脚电压应该一样的,找到电压不同的原因,就好了。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吧,直观快捷

网友:
你先搞BIOS吧,我修到过没有这电压BIOS好的

网友B:
这个机子是什么架构的,几系列的啊,先把时序搞清楚再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是什么架构的,几系列的啊,先把时序搞清楚再修啊

SLJ8C 南桥

网友:
没有跑码 跑码不完全 都会这样

网友:
这个平台的机器不是要跑码才会出集显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好几编不出显卡电压的,有几个是刷了BIOS就修好了。

能不能上传一个好的BIOS啊,先谢谢了。我有板也是进水,处理好后不出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