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红屏,屏线屏都换了还是不好使

楼主(2015-04-29):
联想V460红屏,屏线屏都换了还是不好使
联想

网友:
量下显卡 屏接口 信号对地值是否异常

网友:
8,11,12,14,15,角对地阻值555。9对地阻值207,是不是有问题。9角去了u51,u51是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
U51是MUX
切换器。

网友(2015-05-31):
来参观下,下个月也要上课了

网友(2015-10-21):
明显却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