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5 外接有显示 有时花屏

楼主(2015-04-29):
      1月份在这修过显卡的 加焊的  现在又坏了 同行拿过来的  价格便宜在给他加焊 完了 还是不显示 叫他加点钱给他植株 ,,,搞完试机 还是 不显示 郁闷  没有办法看看显存是不是也虚寒了 用风枪加热一下 外接现在花屏更加严重 没有办法拆下看看吧 是不是短路了 拆的时候有一老客户来了老跟我说话 一不小心一半下来一半还连着 简单说就是5个焊盘掉了  麻烦了 接线 接了很久 。。。。。。。。。。显存的触角几乎全部氧化了 。。。最后4个显存一起拆了上好珠子 焊接好在板上 开机终于显示正常了 现在在安装系统 测试中。。。。

网友A:
一显卡LZ你搞了多久?赚了吗?

网友:
BGA掉焊点,补上去难吧,以前我做过不成功,我焊工太差了。

网友:
楼主 显存 一般你们焊是用风枪 焊还是BGA焊 我焊显存用风枪老吹坏

网友:
上面贴的是不是铝箔纸?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下次小心 维修分心造成了维修的麻烦

网友:
显存一般都是用风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显卡LZ你搞了多久?赚了吗?

开始就以为显卡植株就可以了 同行的报100多 没有想到显存也要搞 没有办法现在钱难赚啊  搞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