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p独显gt540m打不上驱动,求帮助

楼主(2015-04-29):
神舟a560p-i7d2 独显gt540m能检测到 但无法启用 黄叹号代码43 上家修过桥hm65 集显正常
首先,确定不是程序问题,ghost,安装版都用过,驱动精灵,官方驱动都用过全部都不行。
检测gpu供电,vgacore 0.97v, gfx1.05v, gfx3.3v, gfx 1.5v都正常。
求万能的网友帮助。

网友A:
会不会上家桥没做好

网友A:
还是先刷下BIOS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上家桥没做好

我纠结桥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上家桥没做好

我纠结桥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刷下BIOS试试看吧。

这个bios不好刷啊 有好几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