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死机

楼主(2015-04-29):
刚接到一台联想Y430本一直死机,客户催的比较急.

测硬盘有轻微坏道,然后就用新硬盘试机.结果还是死机.

装系统时,我喜欢把硬盘拆出来G,然后装回去解压缩.

故障现象是到解压缩时,到一个检测PCI时完全卡死,上论坛里搜Y430死机,发现多种多样

我采取的第一个方案是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一样,这个Y430发热量,着实不小,摸着烫手.工作到这个地步,确实很让人头疼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拆机时发现有几个电阻有些异常,发张图看一下

图片不知道为啥传不上,哎///
解决办法是,R30电阻损坏.找一个4.7K 电阻补上后重新和U2的第6脚补线后,正常使用,查看这个部位的电阻和有线网卡有关.当时的自己第一冲动是把网卡拆了,不过我没有这么做.也算幸运,折腾一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死机是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 还是它有腐蚀???

网友:
这不是存贮芯片吗?这种故障楼主是这么想到这两电阻的?

网友:
装系统到第二步,解压缩时,检测到一个PCI  时卡死

网友:
LAN_CLK没有正常接地,导致检测PCI 检测错误卡死,这是我个人意见,网卡设备是挂在PCI  上面的

网友:
哦   这也会导致死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