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X420CA的主板刷BIOS报错,求解决。

楼主(2015-04-29):
一款华硕的,型号:X420CA故障:电流跑到0.58,论坛也有这个维修案例,也是0.5就能亮机啦,然后我就下了BIOS准备刷一下,当我选择查空时尽然报错啦,请看图吧,帮我看看大神们。

看到没报错啦,

网友:
BIOS芯片没有安装好

网友A:
看下芯片有没有装好 还就就是数据不能大于25Q64 8M

网友B:
换一个芯片,或者换一个编程器试一试,注意备份原机的bios,也可能如楼上所说

网友C:
芯片解一下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解一下锁就可以了

怎样解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芯片,或者换一个编程器试一试,注意备份原机的bios,也可能如楼上所说

好的,芯片我反复装了几次了。还是这样。

网友:
我换一厂家一样的,型号后面不一样但是刷原始的BIOS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芯片有没有装好 还就就是数据不能大于25Q64 8M

恩恩。BIOS下回来就是8M的。

网友D:
这种芯片怎么解锁,大神出来说说。

网友A:
还没听说过笔记本25Q64 刷BIOS要解锁的 这个一般都是擦除 重新写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怎么解锁,大神出来说说。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听说过笔记本25Q64 刷BIOS要解锁的 这个一般都是擦除 重新写就可以

怎么弄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听说过笔记本25Q64 刷BIOS要解锁的 这个一般都是擦除 重新写就可以

擦除是可以的,就是查空不了,会报错,还有就是可以烧录,到了效验也是一样的会报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写上去然后报错,我后来换了一个bios芯片才写上去的,不过还好,可以用,希望我的经验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芯片没放好或损坏!

网友:
BIOS  这个坏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