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 不触发

楼主(2015-04-29):
  测公共点对地阻值160多, 电压17.5V .待机51225有线性3V 5V     3V 5V 开启信号也有,就是电感电压不出来。此机找不到图纸,个人觉得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不知分析的对不?  跑了下保护隔离发现19V经PU4201和PU4405  PR4426后到了一个双MOS管PU4406  由PL4401到公共点  公共点17V应该是正常的   谁手上有这样的板 帮我确认下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A:
查下电感的对地阻值  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不一定这个机器待机不出3.3 5 V的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

网友:
可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以个人觉得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一定有短路

网友B:
测3.3V和5V电感,看看是否短路,如果有了开启信号,跟保护隔离就没啥关系了。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网友:
对地160应该是某个上管坏了

网友:
待机51225有线性3V 5V     3V 5V 开启信号也有,就是电感电压不出来  挑开电感在量有没有 是不是后级短路

网友:
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按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感的对地阻值  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不一定这个机器待机不出3.3 5 V的 可以考虑 ...

3V 5V 电感对地160多 没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3.3V和5V电感,看看是否短路,如果有了开启信号,跟保护隔离就没啥关系了。

没有短路 就是公共点电压偏低

网友C:
公共点芯片不良   拉低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160有点低吧

网友D:
按开关有没有变化?  有的机器待机的情况下是没有3V  5V的

网友E:
保护隔离有问题就不会出3V5V的。有没有从软件开始BIOS刷一个试下

网友F:
公共点电压 17.5v正常。??
建议先查下这里
有些是触发后产生的 PWM3V5V

网友:
待机电流会不会偏大,偏大的话考虑CPU,桥,显卡供电上管

网友:
测下隔离管

网友:
按下开关  开机芯片输出脚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芯片不良   拉低

换过512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开关有没有变化?  有的机器待机的情况下是没有3V  5V的

同学 看清标题

网友:
看看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有问题就不会出3V5V的。有没有从软件开始BIOS刷一个试下

   BIOS刷写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电压 17.5v正常。??
建议先查下这里
有些是触发后产生的 PWM3V5V

  怎么查,没图纸

网友:
按开机健有什么反应吗。电流有跳动吗

网友:
公共点微短不好修。

网友:
直接击它,有短路了

网友G:
是不是纬创的,记得修过一个DELL的公共点是170多,电压是17,5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纬创的,记得修过一个DELL的公共点是170多,电压是17,5左右是正常的

是纬创的板

网友:
公共点一般在400-600欧正常。公共点电压和适配器电压相差1V左右都正常。DELL机器有的是触发后才会有待机3V5V的,160欧可能是场管或有芯片短路了

网友:
后级短路查了没有 楼主

网友:
我有这个班子 联系我  给你测 358000930qq

网友(2015-09-20):
公共点17V是正常的,我的这个不知道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而且BIOS芯片被人拆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好了没,我现在手上有个进液的机器,效果与你的一个样,

网友(2015-10-22):
我这里有个公共点100多点3 5V都有就会不触发

网友:
以个人觉得  有小短~~160 太少 了~~把电感翘起~~测下 前级还是后级短

网友:
我这块板也是17.5  待机3V5V都有  也是不触发  也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我这个有3 5V  公共点17.5V  不触发  也是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公共点正常要400多欧。反向大无穷大,你这个肯定是短路

网友(2015-11-22):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和他这描述几乎一样,不过我原先是51225芯片短路了换了不短路但是3V5V电感的阻值是160的样子,不知道这阻值是否不太正常,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180欧対地正常的  我的3V 5V 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