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左边USB不好用

楼主(2015-04-29):
正好修此机的朋友帮我看下  少件吗  USB 没的用 感觉少件

网友A:
找图纸嘛,这样碰巧修的几率小

网友:
先查供电。然后看看焊点

网友:
         查查看看先查供电啊

网友:
USB就四根脚嘛,查查看。

网友B:
少供电芯片 还有一个六条腿的

网友:
主楼运气真好,刚好手上在修的有一台。

网友:
USB还不简单,先测供电,再测中间二根线,通过电感到南桥的........

网友:
USB3.0 驱动你装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供电芯片 还有一个六条腿的

太感谢你了  多谢了  万能的迅维  万恶的上家

网友:
上家拆掉还清理干净了  幸好眼睛够精  上家清灰USB不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嘛,这样碰巧修的几率小

只有点位图 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你了  多谢了  万能的迅维  万恶的上家

能看得见两个芯片上写的什么吗

网友:
牛人太多了,我要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看得见两个芯片上写的什么吗

USB供电芯片 2065   U口中间两根信号出去少了一个电感 值啦两根线就行 还有一个6条腿的保护芯片可以不要好像

网友:
如果上家清灰USB不好用了 一般谁清灰会无聊拆小管子是吧 拆下来这鼐有用吗 又不是修机器 是不是USB3.0没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芯片 2065   U口中间两根信号出去少了一个电感 值啦两根线就行 还有一个6条腿的保护芯片可以不要 ...

就加了组电感就好了  可能和你的不是一样的 我的是板载二代I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点位图 看不出来

那就,痛苦的维修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