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俩AMD北桥通用吗?

楼主(2015-04-29):
批量做BGA,把两块板子的北桥一不小心分不清了。
一块是磐正AK780 V40,北桥可能是215-0674030,主板带一个显存位但没装;
另一块是昂达的A78GV 128M,北桥可能是215-0674022,主板带一颗显存。

查芯片组的介绍都是780V的,但不确定能否通用。假如能通用,是否识别板载的显存颗粒,是通过BIOS里写入来实现的吗?

网友A:
这种主板785 880G 我们这里拆机的 才卖40多块钱。太没有意思了。坏了我直接扔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785 880G 我们这里拆机的 才卖40多块钱。太没有意思了。坏了我直接扔

我这里稍稍落后些,很多客户还要修,没有多到随便扔的程度。你有带集显的板吗?我要。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不行把。。。你时候

网友:
这个要去问卖芯片的人就知道。

网友:
好像不通用!!!

网友:
谢谢回复,我把芯片按照我记忆中可能的匹配装上了,两个板子都好了。大家来讨论下做AMD北桥的情况吧。是不是笔记本的AMD桥比台式机的要脆弱。反正这两个桥的PCB板已经够薄的了。

网上好多卖AMD桥的,同一款价格从20-100多都有,100块笔记本北桥的买过,好多上去不亮机,原先的桥却能亮。我看卖二三十元AMD北桥的,购买者也大有人在,好评如潮,老板也拍着胸脯保证如何如何好之类的。请问大家伙有买过这么便宜北桥的吗,效果如何?别到头来二三十和100块的是一路货色,那就太坑爹了。

网友:
网上桥翻新的多

网友:
这个帖子其实还没完。这两块主板故障是一样的,都是死机,死法是在系统下突然鼠标点不动东西,之后连鼠标也无法移动,彻底死机,只能强制关机才能关。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了,可能1天都不死机。

像磐正的这块主板,我做好桥后玩了一晚上的侠盗飞车(第一次玩,游戏太坑了,呵呵)也没死机,第二天中午我打开维修业务通这个很小的软件操作时就莫名其妙地死机了。鼠标点不动东西时开始乱点还有机箱喇叭(speaker)发出嘟嘟的声音,很快连这个声音都没有了,鼠标彻底卡死。系统自然是做过的,病毒也用考虑,因为已经全盘格式化过了(引导区我都重写了)。况且两个人拿来同一款芯片组的机子,其他硬件都不同,却是同样的死法,此中必有蹊跷~

最不济,就算找不到死机的原因,也给后面修该主板的人一个经验,就是这种死机不是北桥脱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