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东芝M215

楼主(2015-04-29):
              新手维修东芝M125
  赚点积分,没有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师傅拿来一台东芝本,让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卸电池,接可调电源,按电源开关,电流1.4掉电,反复重启,向师傅请教,师傅说加两个电容就好,还没拆机就知道是哪坏,看来有理论,实践更重要,正好用示波器看看滤波不良是什么样。 111

网友A:
遇到这种电容都是直接干掉,装6个330的,现在看到有人装4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电容都是直接干掉,装6个330的,现在看到有人装4个就可以了。

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B:
这个不是新手干的事吧

网友:
滤波电容老化,电源有杂波。

网友:
o  这个是通病的好像

网友:
电路设计要求真严格啊,有一点杂波都要保护

网友:
楼主这种加电容的办法,省时,省料,安全,值得学习的

网友:
果断秒杀。拆都不拆都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电容都是直接干掉,装6个330的,现在看到有人装4个就可以了。

我一直都装6个,看到有人装4个,自己也试了一下,感觉没6个稳定

网友:
我都是加两个330的 除了不触发 一般见到这种NEC大电容加几颗330电容都能解决百分之五十的问题

网友:
碰到NEC就毫不犹豫的干掉先

网友:
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痛病了啊

网友:
EC大电容呵呵修了好多啦我直接换4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都装6个,看到有人装4个,自己也试了一下,感觉没6个稳定

我也觉得不稳定,反正我是装6个,免得不稳定还要重新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新手干的事吧

师父宣判,我执行。

网友:
东芝一般就NEC电容吧  呵呵

网友:
技术很好啊。

网友:
大电容 通病来着 我也接触过好多

网友:
小伙子 不错   我修这机子的时候就没用示波器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一个换大电容的

网友:
nec   也是个送钱的货

网友:
NEC通病 示波器再次验证清晰直观

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掉NEC 加 4-6个 330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了一个干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