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398开机时显时不显+掉电维修

楼主(2015-04-29):
修一台苹果A1398,板号为 820-3332-A,故障为开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三声报警,显示的时候能进系统,但是几分钟就掉电
先拆开后盖,开机过一会风扇狂转然后就掉电,手摸散热管,发现中间烫手,但两边冰凉

看来问题找到了,就是因为散热管坏,导热不良,导致CPU或者是显卡虚焊,但问题是不确定是CPU虚焊还是显卡虚焊,干脆两个都取下来重新植珠,对于苹果维修,因为精密度高,所以操作一定要仔细,先一点点挑掉周围的胶,BGA取下CPU和显卡,再植好珠

由于苹果没有丝印,所以在BGA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向和位置,可以之前拍照,下面是焊接好之后的正反面照片

装机反复测试都能点亮

装上原来的散热铜管还是过一会温度高导致掉电,看来只有更换散热铜管了

网友:
估计是热缩管漏了。

网友:
楼主 做BGA的功夫不错   苹果的散热管是不是挺爱坏的?

网友:
这个苹果修的好。

网友:
仔细就没问题    就怕碰掉东西

网友:
苹果做BGA工艺要求很高的

网友:
楼主BGA挺好的,好显卡是0.35的锡珠。。,

网友:
苹果修的不多啊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厚啊  大赞个  不过分用完了 不然必须得加点分

网友:
这机也是板载内存的.....??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做桥的功夫了得。但是我会先换风扇再说。

网友:
楼主 做BGA的功夫不错啊

网友:
楼言主很牛呀。问题虽小,但对于苹果,呵呵。楼主好样的。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
牛   一般人不敢这样弄要是  不亮  那就赔多了

网友:
牛   一般人不敢这样弄要是  不亮  那就赔

网友:
漂亮!高手,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CPU也植球??有相应的钢网吗?

网友:
CPU植了稳定吗。

网友:
楼主BGA 技术没得说。

网友:
请问下植的时候其它的地方怎么处理,不然这做好了其它地方弄虚了就不好弄了,离的太近了

网友:
不错哦,0.35的球不好搞

网友:
楼主的BGA手工不错。问下楼主用的什么BGA???

网友:
现在搞苹果笔记本挺赚钱的,特别是BGA很好才行

网友:
""由于苹果没有丝印,所以在BGA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向和位置,可以之前拍照,下面是焊接好之后的正反面照片""
那焊接显卡时怎么定位呢

网友:
如果想要通过测量来确定是cpu还是显卡虚焊,测量那些数据呢

网友:
苹果的一般不好做

网友:
其实苹果的板子做BGA好啊,难点在于小件怕碰到和对位问题上,细心点就没事了,还不会像其它板子会变形啊什么的。随便做个五六次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果然大神级别啊,散热铁坏了显卡 CPU 你都一起干 果然是实力在哪里不怕失手啊 佩服

网友:
两个桥都拿了 做上去都没问题 佩服楼主的功夫

网友:
我的不加电,没头绪了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还是给赞,

网友:
修的不错,苹果我还没有修过 呢

网友:
给力 这个一般人都不敢动手去搞

网友:
问一下 楼主 那时有没有用电流仪供电开机。现在我有一台接外接电源。电流不断跳变风扇转,但不显示

网友(2015-06-03):
这没个10年8年的功底做不来这个,,相当棒。。判断维修简洁干脆。。。顶

网友:
估计是心动的价格

网友:
BGA,做的不错呀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机真的棒

网友:
这种型号的主板,显卡问题较常见。

网友:
碰上这个cpu 还是不太敢下手的

网友:
修的好 ,修的真是好

网友:
这2 个东西重做得花多长时间

网友:
白白直球了啊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

网友:
发现问题,还需要好技术啊,楼主弄芯片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哦

网友:
这个BGA考技术

网友:
技术牛是没的说的 不过我觉得稍微正常点都会先做一个桥 不行再做另一个桥 一般不会自信的拆两个同做

网友:
扇热不好烧掉了!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啊,A1286这一款我是经常换显卡还真不敢轻易动CPU的

网友:
加焊不行吗,为什么要重做呢,之前就换管行不行呢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胆大心细

网友:
报警三声 可以明确的判断出是CPU虚焊的问题 与显卡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我的机子 我会心痛死滴 不过楼主真厉害 学习了

网友:
两个都做好,真的太厉害,可惜你该先换铜管试了再说,从简单的做起